HP M2000 无CPU供电

楼主(2011-04-24):
求教!!!此板为2修板 别人动过CPU电压IC ,BIOS ,I/O.在基地找到此机的图纸,测量MX1907A工作条件:
ping34 :18.5v, ping10 30 31:5v.ping7 ping36:3v. ping8 20 35 37 38:0v

网友:
打开信号有吗?比如on,en

网友:
这个几引脚8 20 35 37 38像是IC的开启信号,但都为0V,感觉不对。尤其是PING8,VEF。
图不会上传麻烦手上有此机图纸朋友指教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你截下图纸OK???  这样分析快

网友:
换个 芯片看看吧 。现在你 8PIN没REF,PIN7是开启信号

网友:
- 8脚参考电压都没有, 先MX1907A换一个 再看下 什么情况!

网友:
先换个试试

网友:
IC换过了。是从废板上面拆的。

网友:
找个好板对一下吧  看看有没有掉件的、、、

网友:
还是版主解说得全面

网友:
VCC 5V    SHDN# 3.3V  DPSLP#这个是南桥发出的  。

网友:
REF对地阻值不对或者外围电路不正常也不会有REF

网友(2011-05-31):
客户已换版了。。。

网友:
版主多发一些芯片工作必须的条件啊,我想这是大家维修中必考虑的思路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