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液晶烧20分钟左右出现场不同步现象

楼主(2011-04-24):
aoc液晶烧20分钟左右出现场不同步现象这种问题会是哪里除了问题

网友:
H.V.同步信号都来自VGA信号钱 15针VGA线13脚水平同步14脚就是垂直同步了 一 换根VGA线  二 查信号进入驱动板支路有无电容漏电 稳压管软击穿 等等........  可以取下VGA线 单独打开液晶 观看LOGO图像是否一直正常 以缩小估障范围

网友:
情况是这样的开某些画面图案多的网页会出现不同步现象  光是一个桌面就看不出问题
  看桌面的时候有时会有水平亮线闪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情况是这样的,开某些大一点的网页才有场不同步的现象,光是一个桌面就看不出有问题  只是有时有屏干扰亮线

网友:
你说的可是液晶显示器,,,,那可能是屏问题,,前提是你要排出显卡的故障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显卡能肯定是好的   显示器换别的机子故障还是一样  所以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 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屏电路问题     屏电路主要事处理什么信号啊

网友:
液晶未见过场不同步, 没用场同步信号输入会黑屏, 接个通用板试下,已确实故障在哪部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反正就是上下抖动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 换个电源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