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0b开机不亮 硬盘灯四秒一闪

楼主(2011-04-24):
机器原来经常死机 有时候开机档LOGO 面板大小写指示灯闪 。我进BIOS恢复了出厂。开机提示一个TMP什么的 应该是安全芯片发现更改  提示按F1 F2。我就直接按了F1  卡住了 大约 十秒左右 我等不及直接强行关机。再开机就不亮了 硬盘灯有规律的闪  是不是BIOS坏了?

网友:
你可以试着把内存和 cpu拿下来开机次机,再上好开机

网友:
TMP是温控设置,谢谢,HP不设置好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好坏

网友:
hp 有些机器 很烦人的  bios cpu 桥 都容易坏的

网友:
是内存吧!!!!!!

网友:
CPU有工作温度 内存换过不管用 。。。BIOS电池放电不管用。。 估计是安全芯片发现系统配置更改 提示保存 我按F1 卡住了,等不及强行关机 导致BIOS损坏。

补充内容 (2011-6-30 21:22):
不知 最后发给商家了。不过论坛一哥们 说他的换了BIOS芯片就好了 。  我的6530B是INTEL平台的 P9300的U。  AMD的好像是显卡易虚  U座易虚。

网友:
你刷个BIOS试下啊.

网友:
三次内存,四次显卡,五次CPU。

网友:
北桥空焊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先排除bios,这机器北桥不好做

网友:
先看一下外设吧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。压桥好的

网友:
我与到过  适配器  我想因该是 用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HP DV2000 V3000 AMD一代CPU (有64 可无X2标识) 好板不内存灯一闪一闪, 一直闪下去;普通电源
HP CQ40  AMD 二代CPU (无64 也无X2标识) 好板不上CPU CapsLock灯一闪一闪, 一直闪下去;不接内存 闪三下     用中间有针的电源
HP 6535S  AMD 二代CPU (无64 也无X2标识) 好板不上CPU CapsLock等一小会灯闪五下; 不上内存 闪三下 过一会再闪三个  一直闪下去   用中间有针的电源

网友(2011-05-26):
我遇到个一拿来就是坏的,你讲的后半段故障了,目前什么都还没动,请问楼主好了吗?讲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