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X30测试卡跑85

楼主(2011-04-24):
客户送来一台X30。跑85,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你看下安全芯片

网友:
是安全芯片问题 刷个免安全芯片的升级BIOS

网友:
85是安全芯片问题 可以刷个免安全芯片的

网友:
刷一个没 有安全芯片的BIOS就O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安全芯片的升级BIOS
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是免安全芯片的BIOS

网友:
85 和89 都是安全芯片

网友:
你测机的时候肯定没有插上哪个馬片,所以跑85

网友:
85 87是安全芯片,你看看是不是二修 安全芯片让人搞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