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供电是12V还是5V

楼主(2011-04-24):
今天接到一台长虹LT22610的液晶电视,故障现象,开机指示灯亮但按开关键无反应,高压没有背光,开启信号没有电压,还有个主要问题是屏居然没电压,想换个驱动板点下,就是刷不亮,由此可见,这个故障现象必定是驱动板的问题。这个屏的分辨率是1366×768,有谁修过这种显示器,给小弟我提供下资料

网友:
用驱动板点的时候,跳线试过5V和3.3V的,有谁能帮我提供下这个屏的电压到底是多少我才有信心去点

网友:
液晶电视就不太清楚,不敢乱讲。液晶显示器是5V有的是3。3

网友(点评):
拜托,是12V和5V好吧

网友(点评):
拜托,是12V和5V好吧 拜托:有3.3V的!

网友:
可以查一下资料,看这屏供电是多少,但液晶显示器的一般都是5V和3.3V

网友:
一般液晶屏供电15寸以下的3.3v   17寸以上的5v    12v的还没见过

网友:
12V的供电没见过,见过的说声。15寸以下的3.3v   17寸以上的5v

网友:
有12V , 18V屏供电的, 这个不奇怪,不过比较少, 查下屏资料就知道

网友:
谢谢,我用12V点了下,不是12V的,可能是驱动板支持不了这个屏,换了好点的驱动板就OK了,是5V供电的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运气好啊,一般不确定的情况不要用高于正常电压的去点,容易烧坏,一般的显示器屏是5V 电压,笔记本屏是3。3V。少数有12V的,像有种LG 有一种19寸的屏就是

网友:
查看一下原驱动板,就应该看得出来是几V供电了吧

网友:
电压高了会烧屏的.

网友:
12V居然没烧屏电路!!!我都未楼主捏一把汗~~~

网友:
你首先看屏供电从哪来的不就行了么

网友:
有些弯路啦,既然指示灯亮,开关无反应,那首先吧驱动板这边的供电部分确认是否正常啊,去点屏搞咪啊

网友:
这个屏搞了很长时间,最终确定是5V供电,原来驱动板的供电没有输出,但是链接屏供电的有个新片9933B这个芯片即有5V也有12V,最后还是换驱动板点才点亮了,乐华2025还是有些支持不了的

网友:
我修了3年显示器也就见过一次是12V屏供电的,估计修500台里面或许会有一台是12V屏供电的

网友:
我见过DELL的屏 19V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