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FP71G X 开机无反应!

楼主(2011-04-24):
今天接一台BENQ FP71G X 17寸液晶,
故障现象为开机无反应,指示灯不亮,插电源能听到“啪”声。
初步判断为电源故障,拆机首先描一下,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。
通电测电压,两路电压均正常,开关正常。
再判断为驱动板故障,再测驱动板电压也是正常。
无解中... 上网找图纸没找到。
抱着试试的心理,测下5V输出的对地电阻,初始值偏小,且上升缓慢。
跑线路,整流后只有一个保险,一个电容(10V,1000uF),测整流管电阻正常,
最后换电容,通电正常。
再说说这个电容,10V 1000uF,高度很低,未鼓包,未漏液,用电阻档测正负双向电阻只是阻值上升的速度比正常的慢一丁点。

网友:
     漏电的话  只能用更换来排除

网友:
你说的阻值在变化也是对的,,因为电容有充放电的特性,,

网友:
换下电容有预想不到的结果

网友:
明基的显示器一般驱动板上有2场效应管供电 查看参数怎样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