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进系统就是不亮

楼主(2011-04-24):
今天客户拿了一台一体机不亮,刚开始怀疑是显卡问题,加焊北桥后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就是显示屏不会亮。屏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,谢谢诸位高手。

网友:
另外说明本人已经把北桥加焊了N遍了,桥也没有明显的烧糊迹象

网友:
屏  屏线  显卡

网友:
查查屏供电吧,能听到系统声音,肯定是屏的问题了,看看是不是暗屏

网友:
加焊了N遍,也不等于就是焊好了,,桥有没有问题,,

网友:
量其相关线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