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D221 wide怪问题

楼主(2011-04-24):
联想D221 wide机型,开机可正常使用(用一天都不成问题问题)。但使用一两个小时后拔了电源线再插上就开不了机了,要等个几分钟后才开的起来(自动开)。我换了开关管,0.22电阻,电源IC,两个光耦,431,故障依旧,恳请高手支招
开不了机

网友:
按键查了都是好的,断电后再插上电源开不了时,按键都没有电压

网友:
电容没有问题吗,,,

网友:
不开机时查供电,如果供电正常大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,如果不正常,就查电源板。。。

网友:
有哪位给点建设性的意见

网友:
查pwm芯片的开启电压相连的电容

网友:
呵呵 确实够怪啊

网友:
我觉得电容,和开关板问题比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