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 6050A2255301-MB-A02 HSTNN-171C 已修复

楼主(2011-04-24):
求 HP MINI电路图版号 6050A2255301-MB-A02     HSTNN-171C
CPU供电烧了把CPU也烧了,换供电,长管,CPU  OK

网友:
求Q530代替……

网友:
原来这两台主板一样的啊

网友:
芯片找到了,但是CPU挂了。。。今天换CPU

网友:
LZ这个是什么CPU?CPU也这么容易坏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CPU供电烧了,把CPU烧了  不过今天换了CPU 已经OK了

网友:
那位哥哥姐姐知道哪里有卖这个开关的搞CPU供电的时候烤化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