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2

楼主(2011-04-24):
联想昭阳E42充电问题,电池适配器同时插的时候可以充电,但是用电池你开机之后,就不能充电了,并且B+电压没有pq10,pq11控制级高电平,acon,pacin正常产生,但是pq20导通acoff高电平,io的acin3.3v,acoff还是高电平,FSTCHG也没有电压!

E42 LA-3541P_1101.pdf

网友:
充电部分有短路现象把,导致点火电路自我保护了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是用电池开机会保护吧!再有acin在用电池时应该是低电平才对

网友:
用电池开机没问题,在不开机的时候插上适配器是可以充电的,但是只要一按开关就不行了!

网友:
楼主查一下D/A转换电路

网友:
acin都正常,就是acoff好像有问题,用电池开机之后,再查适配器acoff就是高电平,io的acin3.3,但是acoff是高电平不对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