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945P主板上CPU短路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有块映泰945P的主板不上CPU,CPU风扇能转。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。测CPU供电下管D,S极短路。取下CPU下管不存在短路,测过南,北桥的电阻值无发现短路现象。把场管以及有关元件都测过了。没发现故障。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把CPU主电源IC换掉看可以不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  更换CPU的IC电源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谢谢。明天我换块看看

网友:
打下对地值,用假负载测量电压,都正常的话换一个CPU再试。

网友:
我换了电源IC也还是一样短路。CPU上管供电12V正常,CPU也是好的。再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动电源IC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IC

网友:
把CPU座处理下

网友:
把U供电的所有电容都换了(包括高压和低压的)试试

网友:
测对地时本来就应该把U拿下来的。

网友:
查供电周边下拉电容有没有短路,供电管最好拆下来打值

网友:
上CPU时,测下管的D。S级就是全导通的。把CPU取下测就不通了。三相的场管都拆下测过了。U座也用酒精洗过。CPU电源IC ISL6322也换了。求救呀。高手出来指点下

网友:
下管全部换掉        测下6.3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