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8T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接到这个型号的机器。。客户拿来是。。点不亮。。我看显卡已经是加焊过得。。显卡是  ATI的,,,然后我就 又加焊了一下。。。不行。。后来得知这款机器是不要独立显卡都可以点亮的。。。。于是我就把北桥换了,。。但是换了后。上电。电流 一下到1A的样子然后马上又向回打0.2A的样子然后又到1A  又往回打0.2A  就反复这样。。。。现在郁闷中。。请指点。。。

网友:
北桥没做好,重新压一下

网友:
你的北桥没做好。。这样桥容易坏,做不好就掉电。。

网友:
这机cpu和北桥容易坏 修好经常返修  最好不要碰

网友:
哦。。多谢提醒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SIS671的北桥 如果的是的话 估计你麻烦大了

网友:
今天才搞个SIS671dx的北桥 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