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A笔记本屏兼容性问题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现在判断是屏的问题了,原屏拿到任何机上。都正常。但在我原机上不正常。出现灰屏,屏线跟主板 显卡全部换过了。最后确定屏兼容性问题,不知道屏可以修不。一般这种问题修什么位置。屏可以刷程序吗?

网友:
屏上面的码片不兼容吧,一般dell才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没有见过,希望你修好了分享一下!

网友:
可以刷或者换吗。我找不到相关的资料。麻烦你有的话。发给我下。修好跟大家分享

网友A:
刷程序应该是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程序应该是可以解决的。

兄弟。你这里可以刷吗。发给你刷刷

网友:
找不到人的话,你可以找平时你发屏的商家

网友B:
原装的屏不应该出现码片的问题吧   一般是换屏才有这种现象

网友:
你换个能点亮你机器的屏 一样的型号 然后把码片互换试一试

网友:
换码片啊,不过联想的遇的少哦,只有DELL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装的屏不应该出现码片的问题吧   一般是换屏才有这种现象

蒽蒽。已经换过屏了。

网友:
屏是可以修的,但是像你这样情况应该是修不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