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GCT-M主板按开关不触发,强行开机能正常显示

楼主(2011-04-24):
故障现象为精英945GCT-M主板按开关不触发,强行开机能正常显示。开关脚有5V,短接不触发。南桥COMS跳线冒12脚供电正常,南桥晶振正常,绿色开机线跟IO IT8718F-S直通的,IO换过,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,用钳子强行短接绿线开机后,再拿掉钳子,按开关脚也能正常关机。求助

网友:
开关键到IO到绿线南桥看看吧

网友:
io到绿线直通的呢

网友:
检查南桥到io的s3信号是否正常发出到了io?检查有没有断线。。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吧,问题就出在开机电路了

网友:
想知道最后的答案

网友:
跑一下绿线那边的线路看看
检查一下是不是那个元器件坏了,导致无法接地.......

网友:
跑开机电路,开机电路上应该有元器件损坏或者是断线。

网友:
跑开关线路到IO线路是否正常      可能是莫个小东西坏了

网友:
修理开机电路
INTEL的板子都是开关-->IO-->南桥-->IO-->绿线
查VCCRTC    RTCRST#    晶振电压   *Vsb    RSMRST#   IO_PWRBTN#    PWRBTN#   SLP_S3#  和IO的PSON#

网友:
IO换的是一样的吗,,

网友:
还是在换个IO吧。。你用IO能触发么

网友:
查下待机电压正常信号RSMRST#  IO发出给南桥的PWRBIN#信号  南桥发给IO的SLP-S3信号

网友:
感觉楼主的思路还是对的。。在仔细的。。一步步的查。。。应该是个你没注意的地方。。有时候维修思路对了。但不仔细会导致走很多的弯路

网友:
查开关附近的原件,一般是电阻或三极管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