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JOYBOOK T31 进系统掉电!

楼主(2011-04-24):
进系统掉电会不会南桥虚焊啊?

网友:
掉电的毛病很多呀,,先看看供电,最后在做桥。

网友:
掉电原因很多缺电压过流过温保护

网友:
进系统掉电 缺电压??

网友:
要是进水掉电的话,我建议你,可以先把板放到烤箱里烤一下,之后把芯片被腐蚀的地方加焊一下,特别是CPU供电IC之里的地方,和三五伏电感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