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S46C 开机不显求助

楼主(2011-04-24):
哪位朋友修过SONY VGN-S46C  笔记本
故障现像为开机电流有正常的跳变,三灯同时一闪,但不显示器,也没声音,记得SONY 开机LOGO  应该是有声音的,

根据电流应该是过了显卡的,因为我取下内存电流只有两次跳变,加上内存,就跳变正常且三灯同时一闪,

哪位朋友修过此现像,指点一下

本人的检测卡掉了,所以没得代码参考,

网友:
三灯一闪只能证时内存过了,显卡不一定。索尼的机子小电路的很少,你还先把显卡做一下吧

网友:
按一下键盘大小写键看有没有反应,如果有应该是显卡问题,还有外切一下看有没有花屏。

网友:
显卡已经换了,还是一样,外接也没显示的

网友:
现在测试卡回来了,但上起测试卡,不跑码IRDY  灯在闪

网友:
技服的朋友麻烦,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