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80A 开机掉电,用电池可以开机 ,寻求高手

楼主(2011-04-24):
   一个客户笔记本,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,用适配器,不开机。   我测量保护隔离电路是好的,待机5V  3.3v 正常,待机电流在0.02左右,会听到有电流声,要是电流在0.06左右,就听不到了,有时开机电流瞬间能到0.9然后就掉电,很少出现 ,  我加焊CPU  电源芯片,故障依旧,不知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顶,在线等

网友:
换个开机芯片试试吧,我感觉是它的性能问题,

网友:
这个EC 芯片我还没有 KB9100F B4

网友:
没有遇到这样故障的吗

网友:
看一下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5V出来,查一下MIANON信号出来了没有。

网友:
待机有3V  5v  就是听到有电流声,也不知如何查起

网友:
更换了MAX8743 ,可以开机,到LOGO 掉电,紧接着,又不能开机了

网友:
看一下电源充电电路与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看一下电源充电电路与保护隔离电路

重点分析一下电池与适配器的切换电路

网友:
我测试了,保护隔离应该没有问题,关键是如果待机电流在0.06就能开机,出现LOGO或是走XP 滚动条时掉电,然后紧接着就听到主板上吱吱的响,好像是什么在漏电,此时电流到0.01或0.3左右,就无法开机了。

网友:
版号是:HDL75   LA-3041   REV:1.0 这是哪代工的

网友(点评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477

网友:
有没有在进BIOS中测试,会不会掉电呢

网友:
还有就是用电池开机会掉电吗,排除下显卡虚焊和显卡电感的虚焊

网友:
还没有等到进BIOS了,有时出现LOGO 就掉,然后紧接着会有吱吱的声音,不开机,电流变为0.02左右,等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,反复循环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电源接口的问题哦。。。。。加焊焊死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接口附件的问题!重点查下三极管

网友:
问题再开机电路吧  对着图纸仔细查查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信号通道问题哦,刷下bios试试。

网友:
修过是IO虚焊的

网友:
供电电容不稳定。仁宝代工的

网友:
看看电源管理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