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4芯片组跑C1的维修

楼主(2011-04-24):
今天拿到两块NF4芯片组的《板名不详》量了工作条件都正常 上UBU 跑码00我就用了一招万用的放coms电 在上电跑C1了 有到了内存的工作条件就是系统管理总线的一条电压3.3 一条0.4 我就打了下对地阻值没电压的 一条阻值偏低 追线直接到南桥 中间串联了一个上啦电阻同时还连了个三极管 把三级管一拆了阻值就升高了 换了个就显示了

网友:
NF4的通病可是那桥容易开焊,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开焊但是我经常碰到NF4的芯片用热风台吹几下就好了,温度肯定没达到把焊锡融化的程度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同意二楼的,NF4很多是桥虚焊的。
楼上说的,热风吹几下就好了,
虽然没有达到熔点,但热胀冷缩也会使焊点轻触接通,
但很快就不行的啦

网友:
我这个板是NF4的单桥 上面还有风扇散热 是AM2的cpu 这个主板就只是内存过不了

网友:
nf4比nf3还是要好点 nf3才是真正的垃圾

网友:
是啊 都好少修到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