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显示器白屏,G1电压只有-9.5V

楼主(2011-04-24):
清华同方显示器白屏,G1电压只有-9.5V不正常,查G1所连接的一个三脚功率管KSP92损坏,
KSP92参数(300V,0。5A,0。625W),找不到可以代换的三极管
请问可不可以用二极管改用?若可以改,应用哪类二极管呢?

网友:
纯平显示器上三极管KSP92损坏,可以用二极管改用吗

KSP92损坏,此半圆型三极管是控制G1的亮度
KSP92参数(300V,0。5A,0。625W),找不到可以代换的三极管。
请问可不可以用二极管改用?若可以改,应用哪类二极管呢?

网友:
不可以,二极管不能代用三极管呀,,你说的这管子就是高压小电流的一种管子,,,

网友:
用电阻把-200电压改到-50-80左右看下是不是白屏,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一般的代用的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意见,那就没有办法啦,只能找同型号代换啦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是加一个上接电阻,是这样吗?

网友:
在其它CRT机器的板子上,可以找到,,

网友:
找了几块板子,也没有找到这种型号的,
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得通:
现在主要的问题是G1电压只有-9v偏低,
可不可以接个上接电阻,把电压拉高到-50V呢?

网友:
1、找参数接近的管子代换应该行的。
2、G1为-9V应该够高的了,这时亮度应该很亮吧。如果-9V还不亮你就要检查其他电路了。
3、测量R、G、B、H和G2电压等。

网友:
一般G1管,最常用的是BF423。

网友:
楼主一个问题发了两个贴,就算G1的电压偏高了,白屏也应该能看到一点图的,如果看不到那就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视放电路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已经合并!

网友:
白屏,看不到画面
视放电路检查过没发现什么问题
只有G1线路有轻微烧损,
跑线路:G1连接的两个电阻正常,只发现这个三极管损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管子的参数都找到了,按个参数代换的管子都没有吗?你是不是做维修的?
G1的整流供电端一般不超过-200V。
按这个要求,应该很好找管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纯平显示器比较少修啦
这个型号的管子真的是少啦
找了几块料板也没有,
去电子档买也没有

网友(点评):
代用的管多的是,你要,送你几个,邮费自付?

网友:
版主你真好,还送我几个,先谢谢啦
代用的管是很多,我再找找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