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!知道t40有待机没有触发电压的请进!已经解决!!

楼主(2011-04-24):
t40 有待机 3v5v 。开关没有3.3v触发电压 h8的  H8的36脚 1脚 13脚 76 77脚都有供电 Y4晶振也换过 就是H8的19脚没有3v输出。是怎么回事啊?H8还需要其他条件吗?H8和南桥也换过。待机电压0.03也正常 就是没有触发电压 谁知道的告诉一下  谢谢!!

网友:
LZ检查了那个上拉电阻了没有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哪个电阻啊 ??

网友:
开关线路的一个3SW 电压上拉电阻,我现在没有图也不记得那个电阻坐标

网友:
看一下U61和U28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?

网友:
没有你就飞个电压过去啊

网友:
开关没有3.3v触发电压       就先修开关电压
只有电压出来了,才有信号进入H8,触发开机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触发电压是H8的19脚产生的

网友:
回得楼上 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.开关自身并没有电压,电压来自于电阻的上拉,2楼不是说了吗你没看图纸啊.H8 的19脚是用来侦察高低电位变化来判断开机动作的.

网友:
ibm的触发好象还和pmh,tb工作有关

网友:
这个看看我想对你有用的,你说的应该就是这个vcc3m没有出来

IBM 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.pdf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支持 问题已经解决!通过点位图发现 d22 d21不仅给键盘19脚送3.3v 反面还有一路给扩展坞插槽送一路3.3 v   仔细看扩展坞里面有进水发霉的现象 这才恍然大悟 扩展坞是可以支持开机的。清理后久违的3.3v开机电压终于出来了  害的我换了 h8和南桥!!这次发现我们干维修的和警察破案一样 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不说,很少有人想到,这里的问题确实很少见,但是扩展坞确实又开机功能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块。但是现在还没有修出来。已经3天了。给点思路

网友:
是不是扩展坞上的开机信号进水短路了

网友:
  哇。这个经验很好

网友:
我也觉得肯定是扩展坞进水短路,把开关电压拉低。要么清洗干净,还可以断开扩展坞这条线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