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设置网络打印机

楼主(2011-04-24):
怎么设置网络打印机,高手进

网友:
是共享打印机吗?

网友:
你先测试下一下打印机(在打印机上某个按键长按几秒)不知道去网上查,这时会出几张测试报告,看下上面的IP,DNS 再在地址档下输入那个IP(你要把自己电脑的DNS改到和你打印机
一样)进出后自己看着办

网友:
首先设置网络打印机的IP地址 然后 在电脑上添加打印机 本地打印机  然后选添加端口 输入网络打印机的IP 就可以的

网友(2011-06-10):
大哥百度一下吧!

网友(2012-05-04):
那我都不知道打印机的IP吖

网友:
打印机ip在打印机设置菜单中可以看到的,可以设置为手动 或是自动获取局域网IP,然后再需要添加网络打印机的电脑上安装打印机驱动,添加就可以了。个人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