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电脑能上QQ,不能打开IE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的电脑能上QQ,不能打开IE

网友(点评):
IE.系统。DNS

网友:
电脑中毒了重新安装下系统.

网友:
设置一下DNS就可以了呀

网友:
IE 损坏 修复 或者是重新安装

网友:
可以PING一下IP。这个排除中毒后一般就是宽带服务有问题!

网友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。。。如是是WIN7的系统可能就是DNS的问题要不就是杀毒软件把网页屏蔽了。。。

网友:
典型的没有设置DNS(Domain name server动态域名解析)地址引起的
具体的可以在网上搜索当地的DNS服务器地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  ....

那你的解决了没有呢

是什么引起的呢

网友:
把dns修改成自动获得

网友:
重装系统还是比较好 。

网友:
中毒了,重新装个系统就行了。

网友:
是你的地址解析不对。也就是DNS不对。

网友:
中毒了,重新装个系统就行了

网友:
dns 没有设置正确 打10000号问

网友(点评):
你以为世上只有电信吗?没听过网通,铁通及长城?不要动不动就打10000!

网友(点评):
在中国的北方,比如北京等城市,有些人都没听说过电信。只知道网通,铁通。

网友:
在百度搜下 能上QQ不能上网的工具 一般能解决

网友:
系统先还原下,不行直接装系统

网友:
重新安装

网友:
装系统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路由器重起一下看可不可以

网友(2011-06-10):
DNS,不行,再装系统 。。。

网友:
看下DNS,重做系统!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是觉得挺头疼的 重装是最好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DNS设置有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你要说明白是IE软件不能打开,还是用了IE不能上网页。IE软件不能打开,一般是中毒木马之类的。如果是上不了网页,那是DNS没有设置正确。自动获得也是不行的。特别是有路由器的时候。

网友:
我的win7也是这样啊,重装了都不行,不知道什么原因, 我的是校园网,

网友:
如果有360的话用 360修复下HOTS 然后注意杀毒

网友:
先检查DNS,再杀毒

网友:
应该是能打开ie 但是打不开网页,这是DNS设置问题。,

网友:
先看DNS,如果正常就是IE坏了,重装系统试下

网友:
DNS设的问题,或者有病毒更改了DNS,也有可能是IE选项中勾选了局域网设置,代理服务器项,IE就行无法上网,取消掉就可以

网友:
DNS解希问题吧。改成8.8.8.8看一下。

网友:
设置一下DNS正解

网友:
重做系统 就解决问题了 有用的资料保存好

网友:
应该是DNS设置问题

网友(2011-07-13):
估计中毒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传个软件你试试啊

网友:
ie去百度上下个,装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1-09-28):
这个问题是dns没有设置正确

网友:
好像的中标了    装个系统就OK 了

网友:
dns设置有问题。可以自行设置,或者自动获取。

网友:
DNS没问题的话 可以试试 LSP修复了

网友:
多数是 dns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情况我遇到过,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用的电信网,装了路由器,找到你地区的DNS 手动设置

网友:
路由器么。设置下DNS试试

网友:
河南网通的DNS:202.102.224.68 ;202.102.227.68

也可以用免费的DNS服务器:GOOGLE:8.8.8.8 ; 8.8.4.4

网友:
打开我的电脑。在地址栏里输入网址看能不能上。或者QQ带的那个腾讯浏览器。因为QQ可以上。那肯定是连接着万维的。可能是你的浏览器有问题。如果机器里面装有安全卫士类似的工具。可以修复系统一下。超级兔子修复下浏览器也行。。。

网友(2011-12-07):
NDS设置。。问题

网友:
应该要设置下DNS

网友(2013-09-11):
问网络服务商dns     这是应该dns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重新做系统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设置一下DNS

网友:
应该是dns问题,也可以用360修复一下

网友:
有可能IE损坏了,也有可能是你的DNS没设好,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一下

网友B:
换个 IE浏览器,要不就是 机器 设置了 IP

网友:
设置DNS 8.8.8.8 8.8.4.4 ,升级IE.

网友B(2013-10-16):
可以尝试用360修复一下。

网友(2013-11-19):
有可能是软件冲突

网友:
打酱油飘过

网友:
把ip地址指定下,然后再解析下dns就行,一般都能好,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咯

网友:
多半是DNS地址,也有部分原因是电脑中毒,IE设置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