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掉点

楼主(2011-04-24):
今天拆三星x10 g5200显卡时候 主板焊盘掉一个点 我想问问大家 不看电路图 凭肉眼怎么能看出他是不空点 这个点周围道是没有连线

网友:
万用表调到蜂鸣档,用红表笔接地,黑表笔接你掉点的焊盘,看阻值是否为零欧姆.如果是就说明你掉焊盘的那个点是空脚.这个方法是我自己用过的,不知道楼,你是不适合!推荐给你仅供参考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测了 我这表默认是1 焊点有的有数值 有的是0 还有是1的 我掉点那1点的 一排5个全是1 这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啥叫扎线

网友:
数字万用表用蜂鸣档测量的点(最好用电阻档再测量一下更好)如果是1,就证明它跟其他电路是不连通的,就是空点。

网友:
老兄,你到底掉了几个焊点。如果是一两个,我的方法还管用。要是一排都掉了。你就不用花心思去修了。直接换板吧!

网友:
掉的点可以先不管      把显卡做上去试一下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掉了一个点 估计是空点 等钢板来 把显卡做上

网友:
放大镜仔细一看,清清楚楚。没连接线的点都是空的。做好弄个高倍放大的。

网友:
你看焊盘是不是有引线啊  或者用电阻档看是不是欧姆的

网友:
用红表笔接地,黑表笔接你掉点的焊盘,看阻值是否为零欧姆.如果是就说明你掉焊盘的那个点是空脚

网友:
直接看看有没有连线就行了,没有就是空点

网友:
看它旁边有没有线连着就是啦

网友:
是啊,买个高倍放大镜,我买了个45倍的,看针脚跟看树苗一样粗,看焊盘是什么情况就更清楚了

网友:
先看是不是空角再做其他的

网友:
我是直接用望远镜看的,把望远镜反过来就成了放大镜了,而且倍数好高,看得好清楚,看园点四周是否光滑,还是有缺口 有缺口就表示不是空点,有连线的,这个方法很准确 或是买个放大倍数大的放大镜也行的/

网友:
如果有线周围或多或少有个孔什么的,你量下对地阻值

网友:
只要没有线路就是空点,可以不管

网友:
不懂了,望远镜反过来不是更小了吗,正过来看的话,距离太近因为焦急的原因也很模糊的。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望远镜。

网友:
相信我,望远镜反过来是有点远,但只要离芯片脚很近,就变成放大了 越近放大倍数越大,这正和放大镜相反,放大镜是远离脚越远越大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,相当不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