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载 USB 不能用、前置USB能用

楼主(2011-04-24):
板载  USB  不能用、前置 USB  能用。前置USB但是只能认到U盘。

USB鼠标就不能认到、   BIOS  里面开启USB也一样情况

网友:
各位大虾帮帮哦、跪谢

网友:
直接拖一条5v过去看下...........

网友:
用洗板水把usb清洗下也许就ok了

网友:
检查一下USB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usb供电出问题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水  你说真的假的

网友:
先测供电是否有5V   有的话就用酒精洗一下。

网友:
装下系统没定就好了

网友:
凭本人的经验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,所以可以直接先把主板清洁一遍(尤其USB部分),然后查板载USB的供电和信号是否都正常!

网友:
八成是供电问题!

网友:
应该是5V供电不足

网友:
应该是5V供电不足啊

网友:
测  供电  地线  数据线都正常吗   首先告诉你   百分之八十就是接口生锈 或供电不好    应该可以搞定的

网友(2016-07-06):
检测一下USB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