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3 wide液晶显示器 故障白屏 唯冠代工

楼主(2011-04-24):
    这种现象不用说,大家都知道是唯冠的通病。把屏线取下来  在接驱动主板屏线那头,拆开里面然后垫了一层胶布。最后在屏线接头 外部打上胶,把头子固定好 ,然后用洗板水清洗了屏线外部和槽子内部。OK  开机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呵呵  兄弟
  要是以后都遇到这么简单的就安逸了

网友:
记下了。以后同样的问题就这么搞。呵呵

网友:
呵呵 如果是学修显示器的人,尽是遇到电容鼓包,用橡皮擦 搽下屏线就搞定的话,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。

网友:
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这样的通病了解点还是不错 免得到时间走很多弯路

网友:
我还是初学者  只不过我们这儿有个师兄原来是唯冠科技售后的,它们生产的东西 它们最清楚哈哈。

网友:
我也是初学者 请教如何看得出来是唯冠代工的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