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 电阻计算方法

楼主(2011-04-24):
比如说 笔记本的电压是20V    接了几个电阻   R1  500欧姆   R2  100欧姆  R3   50欧姆     这样串联到最后的电压是多少  电流是多少     怎么计算 方法 越详细 越好

网友:
这个用软件咯,很方便的。

网友:
呵呵,欧姆定律也可以计算
电压除以电流等于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要的是方法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压还是20v,
电流=20v/(500+100+50)

网友:
串联:R总=R1+R2  并联:R总=1/R1+1/R2
I=U/R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方法我也不会,真的,不好意思

网友:
这个不会,帮不了你哦!

网友:
请高手,或是饼哥出招,一教一定就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可以举个例子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可以举个例子嘛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3821097

网友:
lz去看下初中物理吧

网友:
欧姆定律嘛  i=20/500+100+50
20=u1+u2+u3 如果你测串联3个电阻的两端那当然就是20v了

理论是这样 但电路、元件都会有损耗

网友:
用欧姆定律U=IR
串联电流相同
并联电压相同
基本的理论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