魔法6200显卡 pwm芯片损坏 看不清型号

楼主(2011-04-24):
一块魔法6200TC显卡 不亮 检测无核心供电 供电ic上面型号看不清 用高倍放大镜也看不清 我把图发上来 有相同或知道的大虾 请指教一下 这个芯片的型号
芯片
显卡

网友:
这个 几率应该非常小啊

网友:
扔了吧,除非有一模一样的卡,不过还是看不清上面的字啊

网友:
这么老的显卡你也要修啊还是扔了吧!!

网友:
同情你,遇上这样的客户

网友:
其实这个显卡,维修的价值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