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 主板 只能进VGA模式

楼主(2011-04-24):
在下有一块精英761GX 主板,开机后xp 的进度条跑完就停止,(此时代码由AA跳到 E2)过10秒左右自动重启,还是如此。诊断卡代码开始是正常跑,启动XP时00。。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或VGA模式。北桥温度比较高,南桥也有点偏高的感觉。在BIOS里显示的系统温度只有39度,CPU是37度。其它内存、硬盘都替换过,除了主板。请教高手求解。诊断卡的代码开始是正常的,从00起,又回到00,就在进度条要完了,该出现桌面的时候,跳到AA,再到E2。停止了。10秒后又来一次。

网友:
感觉是北桥

网友:
把外置的所有东西关掉..不行...刷....不行...座子.

网友:
等强人出现

网友:
哈哈,幸亏我看到这个帖子了,我也曾经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,正常启动就蓝屏,在网上查了好久终于解决了,sis761gx蓝屏必须进入VGA模式装驱动,楼主不妨试试看

网友:
楼上的大哥什么叫VGA模式?

网友(点评):
开机按F8就有个VGA模式的选项 ps:vga就是640x480的分辨率

网友:
你应该从CPU内存和北桥查起

网友:
感觉是驱动没装正确

网友:
安全模式和VGA模式能进,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

网友:
反复重启,不进WINDOWS,觉得系统问题不大,还应是硬件问题。

网友:
CUP供电芯片加焊下。    觉得是CUP供电芯片虚焊了。   加焊下吧。

网友:
新手没遇到过,顠过一下

网友:
感谢各位师兄的指点,特别感谢苏博特,sis761gx蓝屏必须进入VGA模式装驱动!解决了。(我装过深度与雨林木风两个版本,不知其它XP会不会相同的情况)同时,北桥过热的确是虚焊引起的。
再次感谢。

网友:
..其实 你换个 xp 版本都能解决

网友:
显卡或驱动问题,,,

网友:
cpu是虚焊吧,加焊ok

网友:
VGA模式,没遇到过。看看大家说得也就那么回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