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d2045l 和rtd2120l 这两个那个是放程序 的啊

楼主(2011-04-24):
一块解码版坏了,不知道是那个放程序的,还有,液晶的屏线是不是都不一样的啊,怎么知道屏线定义。用500p可以刷不。基地的液晶编程器不行哦!!

网友:
rtd2120l是MCU,,程序在它内部,,,
这个要用专用的才能写,,

网友:
既然坏了就换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