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4-24):
今天又接了台显卡报警的v3000,干了显卡,裸板试机正常,装好机把电池一拍进机子的时候,听到喇叭咕的响了一下,马上就闻到一股焦味,赶紧拔电池,拆机,把板看了个遍也看不到有烧焦的地方,量电路也没发现有短路,以为自己搞错了,裸板再试机能点亮,以为没事了,装好机再试,一直进了系统,发现没声音了,用外接试了一下,正常,重装了声卡驱动还是不行,上网查了一下,这机子爱烧功放,于是又拆机,揭开功放上面的黑胶,真的是功放挂了,连电源脚都烧断了,原机的是pap2031,我换了片tap6017(可以带换的),试机居然蓝屏了,代码0x000007b,以为是硬盘模式不对,但是进bios没找到设置,重装系统吧,全好了,以为可以交差啦,又一次把电池拍进机子里,噩梦降临了,又升起了一股焦味,拆机,换功放,裸板小心的用电试机,亮了,只装cd壳试机,能亮,把机器装好,轻轻地压进电池,没焦味,放心的按开机键,灯闪了一下,没反应,接电源试机,电流1点安掉电,立马石化了,拆机量功放(只拆了c壳),又挂了,拆板,换功放,裸板试机,能亮,放回d壳试机,又是闪一下,量功放,短路,心里立马想把它砸烂算了。拆板又量了一下,咦,不短了,装回d壳又短了,再拆,不短,再装,又短,偶尔把板右边抬高了一点,嘿不短了,邪门呀,反复试,把板压平,短,右面抬高,不短,怎么都看不到那里出了问题,最后查到竟然是硬盘的5v短路了,原来硬盘还在d壳里,哭笑不得,拆硬盘,电源口5v的保护短路了,换了一个,好了,装机,一路进系统,终于好了,谢天谢地。

网友:
HP V3000本来就很垃圾 这种机最好还是少修为妙

网友:
一次维修没有装好,喇叭吱吱响,拆解后,喇叭的电线和主板短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