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aspire 5100的問題

楼主(2011-04-25):
請教aspire 5100的問題 bios pin4 ( A12) PIN7 (A5) PIN11 (A1 )
連接 EC PIN124 (A1) PIN131(A5) PIN130(A12)都通,但是量阻值都無限大,是不是BIOS與EC都壞了,拆掉EC直接量BIOS PIN4 ,7 11一樣無限大

网友:
你都没完全说清楚,那中间有无电阻你没说,还说去量又通了,但是阻值又无限大,你这不是正反都没弄清楚

网友:
ec bios中間沒有電阻;ec, bios 連接都通但是有3支pin 對地量無限大

网友:
更換bios一樣無觸發,bios pin 4 7 11都阻值正常

网友:
看下数据线上面有没有走波形

网友:
知道了,我看看

网友:
EC\BIOS可能都挂了,一起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