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伟达GF-GO7300有什么好方法将BGA做成功

楼主(2011-04-25):
请教各位英伟达GF-GO7300有什么好的方法将BGA做成功,GF-GO7300有什么好的方法做BGA时芯片不会爆或基板起泡

网友(点评):
恩威达的显卡是显卡里面最好做的桥了。。。这都做不好那就没办法了。土炮都可以搞定的东西

网友:
用基地的返修台就行啊!

网友:
控制好温度,控制好时间,控制好风嘴的距离,多做才是王道。

网友:
无铅和有铅的瘟度控制好,时间很重要

网友:
做多了自然有经验了!

网友:
和其它芯片做法是一样的,这个芯片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啊

网友:
注意温度和加热时间。

网友:
LZ 你有烤箱吗?放烤箱烤24小时,后在做BGA,是不会爆的。。

网友:
首先要做有铅的,这样成功概率要高,难度要少,再就是有铅的温度把握准确180度-200之间,基板不起泡,要先烤板去水份,这样成功率要高很多,但BGA机器在于多实践,多了解机器状况

网友:
控制温度,熟能生巧

网友:
烤板,温度还有经验都很重要,就要靠自己在平时多积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