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TM220M1-L01白屏求修

楼主(2011-04-25):
一台三星T22G,摔过。白屏了。测各路电压3.3\4.8\11.9\32\-8.1\5.2\5.9正常,维修过程中曾经莫名其妙正常了一天,焊过主心片LRU4312X3A-AN无效。切换图象内容屏显示的图象没有改变(残留象?)只有最上面有几个象素宽的图象正常,切换图象内容能变化。这是拆下屏用NTA91B写LTM220M1-L01屏参点的,测试仪输出图象内容。确定是屏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极有可能是主控IC 坏了,看LZ列出的几个电压,应该还算正常的!换个主控看看!

网友:
有时驱动板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.

网友:
既然摔过要耐心看有没有断线的!

网友:
换屏线,用代用驱动板测,再刷下程序

网友:
你这个是花屏,给DC—DC转换电路没有关系,应该是主控芯片有问题。

网友:
电压正常。。楼主换下主芯片试下,还不行基本就是TAB绑定芯片空焊(,维修过程中曾经莫名其妙正常了一天)

网友:
给几个建议,首先确定屏的问题再修屏,第二,查看屏有没有供电,屏线有没有断,接口有没有氧化。第三、如果烙铁功夫还行就加焊下屏IC,  至于换屏IC,一般这种屏IC很难找,我一般放弃。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样的!。。现象都差不多!。。发现有32V有。。但是感觉没上到屏里去!。。。但又不知道是哪个脚。。。等待LZ修好了后传授哈经验!

网友:
主心片我有了,但IC底面有焊盘的,用风枪吹怕坏IC的。谁会搞的请教下。

网友:
这个是花屏。我有2个这种屏,有个屏换了所有IC都不行。

网友:
我也修个同型号的屏,我换过主控IC,一试,正常了,试了一个小时没事,交差了,客户拿回去又是老毛病,我加焊了下,又好了,但是只持续了半个小时,再也没有主控IC了,只能放弃,到现在也不明所以

网友:
谁修过好的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