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

楼主(2011-04-25):
上拉电阻和下接电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在电路中应该怎么看出来呢?能不能详细得说下啊

网友:
我只知道 下拉电阻接地的

网友:
呵呵,上接的呢,求高手解答啊

网友:
最好可以加上图纸说明啊

网友:
就是分压电路   把

网友(点评):
第一次听说,上拉,下拉电阻是分压电路。

网友:
分压电路?能具体说明下吗

网友:
一个信号 接一个电阻别一头接高电位就是上拉了,接低电位也就是地,就是下拉电阻了.如果同时接了上拉,也接了下拉,就变分压了..分压原理自己百度去找下吧..

网友:
上拉接供电,下拉接地

网友:
不属于分压电路,7楼对的,看来kuokuo以前提的问题还没有搞懂。

网友:
我理解上拉一般是给信号提供能源的,失去了传递所需要的载体,信号也就失去了作用。
比如下图中,5V给MBCLK和MBDATA提供了可使其发挥作用的能力及载体。

网友:
本人认为上拉电阻起限流作用,下拉电阻起分压作用。

网友:
怎么都说的不太一样呢``不是很懂

网友:
上拉电阻是为了提升信号的作用

网友:
还是没有明白怎么回事

网友:
从外部特征来看:
上拉电阻一端是信号,另一端一定是个3V、5V电压。按常用设计来看,基本上是以+3V电压为主。
下拉电阻一端是信号,另一端一定是地。当然,如果这个信号端除了接这个电阻外再不接其他,那就是接地而不是下拉了。
从原理上来讲:
上拉电阻只是用来将信号的电位水平提高了,方便信号在这个电位水平上下波动传递。就像水渠里要有了一定深度的水,船才能在上面行驶。因为这个电平不需要多大的电流,所以,常见情况下,上拉电阻一般阻值较大,几千欧,几百千欧都有。当然下拉电阻的阻值也是这般。   另外,数字电路中其实传递的信号就是0和1,也就是方波。所以,用示波器查信号,见到的都是幅值为3V的方波。   如果另外再从设计方面来讲,有些芯片发出的信号数字0和1,实际动作是控制这个信号引脚接通到地或截止保持高阻状态(其实从芯片内部来看,这个信号引脚就是一个晶体管的漏极)。接通到地,信号线上电压就是0V,截止状态时,信号线上就是这个上拉电阻提供的+3V。
下拉电阻相对用的较少,作用嘛,个人理解就是滤波或稳定波形。
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认为上啦电阻主要是用于信号处于高电平   下啦主要是保持电压的平衡    还请多多指教

网友:
上拉电阻有加强信号的作用

网友:
有上拉电阻的控制点是低电平输出控制,有下拉电阻的控制点是高电平输出控制。

网友:
上拉接供电,为信号增强电压。下拉接地,为分压电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这个就行吗?

网友:
上拉电阻是使信号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怎么识别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