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U掉电啊

楼主(2011-04-25):
一个板子,孔板不掉点,上U过5秒就掉电了,而且是自动开机,掉电,得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,是电源保护么,,那为什么孔板不掉电呢。。。要是短路的话,上U后,应该是马上断电啊,为什么等了5秒,可以正常跑码啊

网友:
估计是CPU保护。。

网友:
你测下 cpu供电啊

网友:
测下12供电。。。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有些I/O跟南桥坏了,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

网友:
查一下绿线到开关的线路

网友:
应该是I/O问题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IC的问题,这种问题我见过。

网友:
试下空板,是怎么一回事,不插U,不插内存。不插12V

网友:
各位大哥,,,电源IC换过了,,ABIT的板子,桥做过两次了,,就剩IO了,型号是ITE8726,没有同型号的,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:
个人认为是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