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显示器&电源&液晶电视]
VA-986 19吋CRT送电没反应维修实例

楼主(2011-04-25):
各位看到我修这台~应该会很讶异吧....
想说怎么还有人要修CRT.....
不要讶异...我跟你们想的一样~~怎么还有人想要修...
其实原因很简单....这是用在看监视器的...
一般的液晶荧幕要是24小时开着看..
不用1年..问题就出现了...
由于又是用在工厂的...
用液晶荧幕让他们觉得很容易坏...
所以才搬过来维修....
来看看我拆下的壳吧..

这台的型号...

超大一台~~~害我的工作桌都要整理一下才有办法修
(说真的~至少2年多没修到CRT的了..以前我修很多..)
送电上去的时候有听到微小的声音.搭搭搭的..
(其实这问题我大致上知道什么东西坏了.
当成实例就查一下线路吧..)

先检查高速二极体的部分..
一测量..居然两边都通....

拆下来测量..却是好的..

既然这样..那继续跑线...
整流用的电容...测试也是好的..
但是电路板两端还是一样~短路状态..

跑到一颗MOSFET...拆下测量..也是好的...
不过..拆下这颗之后..经过这颗的后面电路..
就没有短路状况了..也就是~~
排除了这颗MOSFET后方的电路了

往回找~~看到一颗高速二极体...拆下测量也是好的..

再找下去..就是通往我们所谓的水平IC...
NPN电晶体..这个是在驱动高压与后端的电源使用的

经过测试..2边都导通了....
这颗会挂...通常都是高压启动不良影起的...
要不然就是零件寿命已经到了....

当然~~要确认高压有没有挂..
只好拿一颗电晶体来换....
我拿了一颗比原本那颗耐电流还要高的NPN电晶体来使用

将所有零件都装回去之后..
顺便将空焊全面补锡....

大约测试~~可以开机了.....

整台主装起来~~~
用我的土炮VGA测试治具..丢在旁边测试了...

测试这段时间~~我还有修一台...
不过那台比较简单..
因为有时会突然自动断电..有时又很正常..
一打开来看....几乎全部空焊...
整块板子~~全部扫过一次锡..差点晕倒...
焊点多到暴......
就这样~~完修了两台荧幕

网友:
是有点生疏了 应该直接拿掉5411

网友:
听到这声音
应该直接杀 行管C5411,

不用一个一个去掉

你们那修这个多钱啊?

我们这卖一台90元,修一次60元

网友:
楼主,很细心,个人感觉还是用吸锡器吸空一脚,这样方便一些,素闻美格显示器成像效果不错,不知楼主是什么牌子的,

网友(2011-07-24):
楼主这就是一行管坏了嘛,说得这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