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小白求解:怎样刷BIOS清除BIOS

楼主(2011-04-25):
怎样刷BIOS清除BIOS越详细越好。。

网友:
刷BIOS用编程器  先找对BIOS芯片型号,在读出原来的并保存,然后点 擦除,擦除原来的文件,然后点装入,装入你下载的BIOS文件,然后点 编程    OK

网友:
清除CMOS吧
直接扣电池,1分钟不要就清除了
刷BIOS可以用DOS命令,也可以用编程器。论坛有编程器刷BIOS的教程。

网友:
能给推荐个编程器吗。功能够用就行。usb供电,xp下操作的最好。

网友:
我把自己的主板刷了一下。用U盘做了一个启动盘。带DOS。下了一个BIOS。刷了一下。。好了。。谢谢大家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