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高压板升压变压器的代换问题

楼主(2011-04-25):
最初代换都是找同型号的,没有同型号的时候就找外形和脚位一样,阻值相近的变压器代换,后来老板子上的变压器可以拆的越来越少了,就。。。。。。。
确定是变压器的问题了,换高压板虽然也不贵,但也不想换。一是经常需要破坏板的结构,也不美观;二是不经济;三是维修没有提高。于是就决定用根本不靠谱的方法代换试验一下,居然成功了!
是什么机器,记不清了,是20寸的宽屏液晶,客户取走大约有2个月了,说明代换是完全成功的。和大伙说下代换的方法:
一是找阻值相近的变压器,这个最关键。其他的都不重要了,不管它脚位如何。
二是尽量找体积类似的变压器,这样安装的时候就方便好多了。
三是按照需要的位置把脚位用导线(我是在PCB板上钻孔,用金属跨接线连接)引到原来变压器的安装孔位置。
四是注意引线之间的距离,适当用胶固定,包括变压器也要上紧。
要是机器没有取走,我就给大伙上个图。
总结:通了原理,代换基本是大大地好找。

网友:
不管脚位如何,是这样的 吗,初级都不一样,能产生高压吗.

网友:
胆大心细,收获成功。

网友:
初级,次级都需要测量的,就像你说的初级不相差太大,自然也是不可以的,一般的高压板设计都大同小异。我说出来,是代换成功的,给广大同行一个代换的思路。

网友:
初级和次级都可以引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