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上电池暗屏

楼主(2011-04-25):
  T40上电池暗屏  拔掉电池一切正常     装上电池开机 冲电指示灯 和那个月牙灯就一直狂闪   然后就黑屏了

网友:
有没有改过高压的?

网友:
单上电池时测一下,高压板缺哪个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介意你去查看下电池使配器切换芯片问题

网友:
还有就是单独用使陪起什么情况,正常的话那么该芯片有问题;使配起不能用查看使配起电压否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不行了。

网友:
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,说清楚 点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暗屏

网友(点评):
换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l量下高压的几个电压啊.没有什么就找出来啊

网友:
谢谢大家   换了通用高压条现在正常了
可是有点不明白,为什么用原装的上电池暗屏呢!  用IBM电源一切正常.
现在看电池也没什么问题啊!冲放电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是电压不稳定,原装高压保护灵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