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SL400 点不亮

楼主(2011-04-25):
一台IBM sl400  本来可以开机 正常显示 就是死机,但是我放在一边不管,第二天就出现有时点不了了,拆机发现光驱变形 怀疑光驱环引起的  但是拔掉一样 又怀疑硬盘问题 又换硬盘  可是还是死机  拆整机  发现南桥发烫  于是就换了个SB   换好之后  问题来了  直接点不亮  电流跳动是这样的 从0.6到1.11到1.35,而且不插内存会报内存警,插内存后,过一段时间 有2声报警  就像BIOS电池没插一样,但是屏上就是没显示  换整个上半部分也一样  再有刺激为G98独立显卡

网友:
在线等回复  高手 告诉下  是否 显卡有问题?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没换好啊

网友:
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,南桥确信换的没有问题吗?

网友:
估计是楼主做南桥时给显卡做虚焊了

网友:
此机是不是摔过哦!

网友:
看你说的样子好像是显卡,有问题呀。。

网友:
显卡加焊看看,不行,看看南桥是不是没有做好哦

网友:
人为故障,楼主技术不过关。

网友:
外接有试过了吗

网友:
又换了一个南桥一样  显卡封胶的  那胶不好弄 开始弄显卡   有消息 我再回

网友:
有没有外接试试,可能是换桥的时候把显卡烤虚了,重新植显卡就行

网友:
个人感觉 还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故障我遇到过,显卡问题

网友:
这机器南桥很容易出问题 建议再换个

网友:
摔过的估计有原件 铜箔断线 芯片掉点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SB

网友:
好了吗?看看南桥后面的那些原件有没有做桥的时候掉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