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惠普 349774-001 340W 电源,加电风扇抖一下就停

楼主(2011-04-25):
惠普 349774-001 340W 电源,加电风扇抖一下就停,绿线只有4.02V,紫线5.2V;刚开始短接绿黑,偶尔还能启动,现在加电风扇抖一下就停;求教检查思路!

网友:
像是保护电路有关。末级电容有无漏电。保护电路各元件应是重点。

网友:
电源输出保护了,这电源可能不太好修,先简单的查查吧

网友:
郁闷呀,昨天也怀疑电容的问题,换了几个没有效果,早上从家拿到公司,刚一加电,风扇居然转起来了。输出电压正常,不解

网友:
保护电路有,启动了,看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估计是断路,哪有虚焊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断路一般是不会保护跳的,只有短路才会保护跳开电源,所以加电抖一下就停了

网友:
还有就是你看看开关管有虚焊的没,我遇到很多开关管虚焊的

网友:
你说的情况 肯定像是虚焊啊 仔细检查

网友:
不是虚焊,我的HP也是这样,加负载开机 风扇一转就停,量 5VSB 待机电源还有,其他均为0
换了所有输出电容,查输出双2机管都是好的,接下来再查 光耦也是好的,在不知查什么地方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