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刷MAC地址

楼主(2011-04-25):
华擎主板通病经常出现网卡MAC地址错误提示如下图,主板能正常使用,只要接F1键能跳过此报错直接进系统,但不能上网。
修此种故障是把主板的MAC地址重新刷写即可。一主板的MAC地址在网卡接口顶部,或网卡边上用一个小贴纸标着。

MAC 就先到找到主板MAC地址刷写软件,可以到主板官网或论坛上下。
然后放到硬盘的一个文件夹中,把主板通上电进入DOS状态(刷写一般都要在DOS下进行),进入MAC 地址刷写软件的文件夹。
些时会显示文件夹里面的东西。其中MAC.EXE就是我们要动行的文件。输入MAC.EXE后按回车出现以下介面。
里面显示着软件的各个命令,我们要用的只有C这一项,此时输入MAC +空格+C+空格+MAC地址 按回车即可。
当显示write mac function call okMAC功能调用确定)时表示刷写MAC地址成功。重新启动就不会再提示MAC错误。

网友(点评):
班长技术强大,对学员的提问,白问不厌,来德州,请你喝酒,吃扒鸡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多谢提点。

网友:
这个刷网卡的软件,刷的时间必须要把主板的上mac给记下来是吧,不能随意写其他的mac.这个对主板的bios有没有影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板有各自的MAC一般在主板上有小贴纸标着,在同一网络内有两个 一样的地址会引起上了网.

网友:
谢谢楼主,这样的事情虽然现在没遇到过,但是以后总会遇到的,谢谢了

网友:
工厂在测DOs有专门刷码过的  一扫就新区了

网友:
应该是93C46里面的程序出问题了吧!

网友:
原来那个标签上的是MAC地址啊,要是主板上的标签不见了呢,随便巾刷个相似的16位数字进去行不行啊??

网友:
随便用个MAC地址就可以的,未必一定要用原机上的。
只要不是00-00-00-00-00-00或ff-ff-ff-ff-ff-ff-ff、11-22-33-44-55-66这样不正常的MAC地址就可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正解,网卡的MAC都在里面。

网友:
LZ好技术啊
!!!!!

网友:
不能随意写其他的mac.这个对主板的bios有没有影响。

怎么不能随便写了??

网友:
谢谢分享   以后会有帮助的

网友:
看饼哥刷了N遍了,都没学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种情况,直接BIOS关掉集成网卡,或者撬掉网卡芯片,然后接个独立8139了事,还真没研究过,版主万岁!

网友:
不错,受教了,,MAC地址可以随便些的吗?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多谢提醒。

网友:
其实吧还有更简单的,下载我这个压缩包,解压到一个在DOS下能访问得到的地方,解压后重起运行DOS,进入到文件夹运行MM.BAT,就行了,里面有个配置文件,如果很多台机子要刷就用记事本编辑一下,

网友:
记得好像有Windosw下修改MAC 的软件吧, 绿色版的.这个行不

网友:
Windows 下刷Mac

网友:
进系统后,直接在网卡属性配置里设置一个mac地址也可以,只不过每次装系统后都要重复这一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有些主板上11-22-33-44-55-66这种是不可以的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方法  从前刷过  不过没刷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