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60 不加电

楼主(2011-04-25):
有待机,南桥测过了 ,好的。io换过了,好的。开机电路没有短路的 求高手指点一下 我在线等你们到来 谢谢
苹果

网友:
主要看电源口灯亮不?不亮从灯返回查起 一般都是坏三条腿场管或6脚复合场管!仔细查吧!要是亮了 就查I/0 南桥 还有小电路 键盘 还有就是有一个地方小短路也是灯亮不开机的 一般电容坏的多点 仔细点 大件坏的很少的

网友:
手上有台一样的。待机0.03不触发

网友:
IO是什么型号啊?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