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换G86-631-A2的问题,大家有返修的记录吗?

楼主(2011-04-25):
我修过几个戴尔1420的机器,都是换的升级版的631,可是怎么还在返修,1个多月就回来了。芯片应该是真品。不像打磨的芯片,我都是150一颗买的。大家有过返修吗?我现在换了升级版都还有改风扇了。。唉。。

网友:
还没返修过  去年换了好多块631都没见返修啊

网友:
我换到现在也没有返修的  可能你换过后没有装好散热吧?之间还是要装铜片的,还要装好的散热脂

网友:
返修过,我们那BGA垃圾,xxxxxx7000多那种,每次将主板吹后转个180°再吹下,才不返修。斜率是厂家调的

网友:
G86-631-A2还是比较稳定的,而630和603就要差一些了。

网友:
还没有过 631升级版的吧  应该好点!

网友:
返修的不是太多,但是一定告诉客户要注意散热。告诉客户定期除尘。

网友:
631加铜片风扇常转没见返修哦

网友:
那肯定是你BGA温度没调好  我们一般没有返修的

网友:
一定要定期除尘
,散热不好导致返修是最大的问题

网友:
估计你这个机器要么做的显卡次数太多 板不稳定了 要不就是显存虚焊了

网友:
降温曲线我没调。就直接冷却的。。。有关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用的是什么好的散热硅脂啊?你换完后风扇改长转了吗?

网友:
每次将主板吹后转个180再吹下?没读懂 呵呵

网友:
有修过别人换的,自己换的没有返修!我修的630也没怎么返修!

网友:
很少有返修的。还是比较稳定!但要加铜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