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修过联想L195WE显示器的,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1-04-25):
原来的驱动板坏了,改了一个2025通用板,可就是点不亮灯管,外接灯管显示正常,电源板上的输出电压接脚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,换了快板子现象一样,到底哪个点是开启键啊,郁闷中

网友:
望解答,在线等

网友:
"外接灯管显示正常," 那就是说你的液晶显示屏里面的灯管坏了

网友:
不是灯管的问题,原来的驱动板还能点亮的

网友:
修改一下,是单独给灯管供电,正常工作

网友:
从描述上看,问题似乎是仅仅点不亮高压板而已是吧?如果是那开机之量一下驱动板与高压条的端口,量一下开机是否输出正确,一般开机(ON/OFF)是3-5V,有些板子是低电平启动。再往后看觉得驱动板都没点亮,如果是的话,那可以拿一根导线串个10欧电阻的头接地,另一端在按键接口那里每根针点一下,点了等5秒钟看看有没有反应,点得起的就是开机键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驱动板工作,就是点不亮灯管,单独给灯管供电,桌面一切正常

网友:
没办法就和高压板换了吧.
应该是信号输入有问题.原高压板可能有检测的吧

网友:
高压板用通用的还是原装的,原装有些有检测。

网友:
是原装的话,找出连接至高压的线,至少要找到电源12V、地、ON/OFF三线根。一般过0欧电阻或者保险后,进电解电容的正极。ON/OFF一般进一个三极管的B极,有些也没有三极管

网友:
你接屏线没有?不接屏线试一下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