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dell 9300 的显卡板的图纸

楼主(2011-04-25):
板号是 LA-2171

此机器为外接 vga接口烧坏   rgb阻值均为无穷大   rgb  3个接地52欧姆电阻烧坏  rgb电感有一个烧坏
屏无显示  外接无显示   显卡芯片为 nvidia 6800    短路
更换显卡芯片之后  屏有显示   但是外接还是无显示   确切的说是有背光无显示    此时单独测量显卡版的rgb阻值依然是无穷大
把显卡版插上就是77欧姆  那应该是  rgb 3个接地电阻的阻值
测量vga接口的 dat-ddc2  clk-ddc2  电压为3.85v 开机瞬间波形  HSYNC VSYNC  都有波形  HSYNC 有4.2v电压 VSYNC没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