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古奇难!映泰A780L只有插测试卡才能开机!……后续篇

楼主(2011-04-25):
上次发了一个贴说只有插测试卡才能开机,但是因为客户要急用,所以没有维修就直接给他带回去了。后来发展到插卡也经常开不了机,开了机有时也死机。

再后来客户发现只要将CPU拆下来再装上去,试多几次就能开机,并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。不正常之后再拆装CPU……

上次大家说的几点:
一、PCI槽问题(应该可以排除了,因为不搞PCI槽也能正常啊);
二、主板变形(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?)
三、CPU座虚焊(我有下加热土炮和上加热风枪,但是看到座子有塑料,怕塑料会熔或者变形啊,大家是怎么处理CPU座的?

补充一点,这个板子是无铅的,要很高温啊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bga返修台弄的,不会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但是我只有土炮,没有BGA啊。能说下你BGA做无铅的AM2+的座子时上下各用什么温度吗?

网友:
A780L应该还有保修啊,返厂就是了,不然就是麻烦自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