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Y200奇怪故障

楼主(2011-04-25):
  接到天逸Y200机器一台  加电不显示,用迷你测试卡  跑E3  一看这显然是内存吗  我就换内存试啊  不行  压着内存槽那个地方  亮了  我就加焊内存槽啊    加焊完了  看了看没有空焊的  很满意的点了点头  一试  傻眼了  不行  我又打阻值啊   好多不正常的  我无意间按着BIOS亮了  我加焊了它  OK了  装机试  结果放上电池  开机第一次不亮在开机就好了  刷了BIOS也不行  无语了   求助。。。

网友:
你打了阻值不正常怎么会亮?

网友:
  开始阻值是不正常  但是后来确实是亮机了

网友:
你不是说打了阻值很多都不正常吗

网友:
加焊一下KBC试试,有的做的内存打阻卡不过关,接触不上内存槽上的触点,测内存槽上的阻值正常

网友:
  哦?有这种情况  我得试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