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音炮嗡嗡响,卫星箱声音小

楼主(2011-04-25):
一台海信2.1低音炮。通电但不连接电脑时没有异响。用音频线和电脑连接后有很大嗡嗡声,两个卫星箱有杂音并且播放音乐时声音很小。想请教各位这个毛病是不是功放集成管的故障。以确定不是变压器,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问题
电脑

网友A:
自己顶一下,希望大家能多关注

网友:
会不会是线有问题?

网友A:
不是的,我怀疑是放大电路或者功放集成块的问题,请高手指点,谢谢

网友B:
应该是地线断了

网友:
hzlq5559
的帖子
低音炮就那么点儿电路,既然你以确定不是滤波和电源的问题,那只能是功放块的问题了,一般都是用TDA2030A或者LM1875这两种了,还有一个前置放大的533啦,音量调大的时候,嗡嗡响会跟着大吗?如果不会,那么就是功放块坏了,如果会,说明是前级的问题,具体哪个元件,你自动动手查吧!!

网友:
不连接电脑不响,音响应该没有问题吧,连接线没插好就容易这样。你打开低音炮看看,变压器一般不会出问题,电容鼓了或脱裤子了能够明显看出来。功放块就2003或2030的多,还有就是前置放大4558,就几个件,自己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