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是不是北桥坏了??

楼主(2011-04-25):
悍马 ha06  开机不跑马   开机一会北桥烫手  北桥上面电容有几个对地阻止几乎为零  是不是北桥挂了啊?

网友:
换了就好了 要相信信哥!

网友:
换桥吧,挂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悍马ha06  780G  换北桥要多少钱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清楚,说不准

网友:
去淘宝看看,最好是买全新的

网友:
晕 这个板子 我这里都换了好多了 !!

网友:
不一定啊,,我刚做了一BGA,好了,,先碰碰运气

网友:
不一定,北桥有的板电阻只有8欧。。。。

网友:
北桥完了,换板吧,换芯片没价值了